西门子plc 用一个按钮如何控制设备开和关

楼主(2010-03-13):
(上升和下降沿控制置位复位) 求程序段!!

楼主:
自复位按钮

网友A:
在论坛里搜索下“单按钮”,看这种程序的结构转化为西门子的程序即可。

网友B:
楼主还是要自己动脑筋的,这么简单的也要别人做,就不要学plc算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网友C:
用上升沿与输出继电器常闭点控制置位和用下降沿与输出继电器常开点控制复位即可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优秀文章

网友D: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啊,我知道的至少有三种方法。
可以这样,
LD IO.O
EU
=MO.O
LD MO.O
A QO.1
=MO.2
LD MO.O
O QO.1
AN MO.2
= QO.1

网友E:
用上升沿或用下降沿,一个按钮就可以控制启动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