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4AD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大家好,我在调试设备的后怎么4AD模块的1,3,4通道转换正常,就只2通道不正常,转换数据偏大,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把第2通道的温度传感器接在1通道到上显示正常,在去年调试的时候正常,只是中间停放2个月左右没有开机(设备还未使用属于调试阶段),请问各位高手,出现这样的问题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会不会是硬件出现故障了呢?请求大家帮分析下,谢谢!

网友A:
就是硬件出现故障了

在东莞市

网友B:
再换个4AD模块试试

楼主:
不知咋回事,过了两天又好了,我只是把缓存20复位重新上电,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