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U盘装系统?

楼主(2010-03-13):
在光驱已坏的情况下,怎么用U盘装系统,请说一下具体步骤,谢谢各位大侠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A:
进入BOIS系统,开机按DEL或F2(有部分BOIS),设定硬件启动顺序:首选U盘启动,保存退出!重启动电脑,如果是自动安装系统就可以了。。。安装好了再改回来。。。不改也可以。。。只是开机自检时间会久点!

网友B:
1楼的朋友可能没有用U盘装过系统吧。

网友C:
首先你的U盘要有系统引导文件,也就是可以通过U盘来启动电脑,跟光驱启动一个道理,可以进入DOS界面,或者WINPE系统,运行比如ghoust之类的软件,安装文件及安装过程这个不用说了!然后重装你的系统吧!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任我菜

网友D:
这个我在行:
如果楼主的系统还能进去的话可以装个MAXDOS或矮人DOS(MAXDOS8.0下载地址:
http://pzz.cn/bbs/read.php?tid=59563
),然后下载个GHOST系统到硬盘中(如最新版龙帝国9.1。下载地址:
http://202.107.247.238:8080/download/OS51-XM9.1SDSDTSr435FVDG455423desfd.iso?key=146334f9a349a873e9fea15b991cc334
)。将下载好的文件(ISO格式)用WINRAR打开,将其中的GHO文件解压到某个FAT32格式的分区下面,然后重启电脑,同时狂按向下键,会看到进入WINDOWS还是MAXDOS,选择后者,进入后一路选择GHOST手动操作,在GHOST界面中选PARTITION FROM IMAGE,然后找到刚才放GHO文件的路径,最后选YES,还原整个过程一般在几分钟,完成后重启,安装程序会自动装好的.
如果楼主系统损坏到不能启动的程度就只能用U盘引导了,先下载个FLASHBOOT,(只能在其它电脑上进行了,地址:
http://pzz.cn/bbs/read.php?tid=27882&keyword=flashboot
,使用教程也在这个页面上)将U盘格成可引导的,再下载个MAXDOS U盘版(下载地址:
http://www.cncrk.com/downinfo/7909.html
)将U盘格成启动后就可以进入MAXDOS的,把前面提到的GHO文件复制到U盘中,然后打开你的电脑,在CMOS中将USB ZIP设置为第一启动,保存重启后也可以进入到MAXDOS界面,下面的程序如上一步.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的朋友了哦,非常感谢了哦
谢谢工控网,工控伴我长!

网友E:
U盘装系统很麻烦,有的还不支持。
最简单办法,把你硬盘拆下来挂别人机子上,GHOST一下,不要启动,装回你机子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