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Z47-63小型断路器使用额定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DZ47-63小型断路器使用额定电压的问题,标的是400V,但是用在国外的440V电路中,有什么影响吗?有用过的人吗/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们公司做的出口设备都是DZ47型的 目前都没客户反映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当然有影响的,不安全呀,耐压不够,通过的功率大,发热量就大,如果是满负荷有危险.尽量选用比负荷大一些的型号.

楼主:
频率是60HZ的

网友C:
同意2楼的,应该降级使用

网友D:
你们公司在国外还是国内啊?440v电压哪不是要升压吗?

网友E:
对中国人的使用习惯来说绝对没有影响,只要能用就行,但在国外是绝对不行的,是绝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肯定是不能用。在国外这种事是绝对不允许的做。

网友F:
国外安全等级很高的。人的安全意识也高!没人用的!

网友G:
国外也要看哪个国家啊

网友H:
要降级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