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 电流问题

楼主(2010-03-13):
一个三相电机 名牌上标的 额定电流3A 是指每相线上都是3A吗? 还是每相线1A?

网友A:
你用钳形表量下酒知道了

网友B:
一般3KW以下电机是星形接法,相电流等于线电线。

网友C:
每相线3A呀,

网友D:
肯定是每相都是三安电流,这个是不用怀疑的。

网友E:
呵呵,钳形表能测酒精度?

网友F:
跟接线方式有关系,名牌标注的电流是对应名牌标注的接线方式下的电流值
下载积分:+1(黄猛) 优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