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小型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3):
国外电压440VAC,60HZ,国内的继电器都是50HZ,想用50HZ的,不知有什么影响,有用过的人吗?

网友A:
没有用过,这个不知道

网友B:
直接用就是了。电压少嫌不到一点,还在使用范围内。

网友C:
电压比他低,可以试一下

网友D:
电压低于设计10%可能吸合不好,有噪声,易吸不稳。频率低10HZ对继电器影响不大,因为继电器的硅钢设计有短路环降躁,这部分就有磁滞后,在交流过零时就不会失磁。频率对它的影响不大。

网友E:
但就频率来说,可以没有影响,进口设备多是60HZ的,只要电压在范围之内,就不用担心,坏了也可用国产代替。

网友F:
会出现像震动盘一样有震动波
触点磨损很大

网友G:
没有问题的,就是发热量稍微高点

网友H:
可以的,在允许范围内

网友I:
国外50和60的继电器可以互换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