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来的是什么波形?

楼主(2010-03-13):
如题,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变频原理一般都是交直交,处理波形的方式有两种,pwm与pfm,输出的都是交变的矩形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的变频原理一般都是交直交,处理波形的方式有两种,pwm与pfm,输出的都是交变的矩形波!
个人认为是pwm脉冲波形。

网友C:
pwm矩形脉冲波形

网友D:
变频器输出的是矩形波或阶梯波。经过二次滤波后,近似正弦波。

网友E:
pwm的方波。

网友F:
四楼正解

网友G:
有方波也有正弦波。

网友H:
老一点的是PWM,现在的是SPWM.

网友I:
晕,LZ不是问各种控制方式的实际拦截图吗?比如V/F VFC CFC等。如果是,观众们拿出来晒晒啊。理论还是要结合实际地(要不我理解错了)

网友I:
指输出波形的拦截图(各频段的)

网友J:
四楼正解
重庆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人机界面维修
自动化工程改造、机床改造
恒压供水、供气节能系统
销售大功率变频器
销售10KV高压变频器
电话:023-60711892 13452994361

网友K:
含多次矩形谐波的正弦波

网友L:
多个方波组成正弦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