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0-03-13):
请问一下,我想用压力传感器,把测出来的压力在屏上显示,应该怎么弄,谢谢。

网友A:
用A/D模块啊。
请问用不用加EM235模块,我要接四个传感器

网友B:
用智能仪表.QQ1349235262

网友A:
应该要加的,否则模拟量怎么转数字量呢
谢谢,再请问一下,我用的10V的传感器,我调整的时候,我调5V的时候,表针指在表中间,是不是,还是要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