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用的编程线有关问题??????

楼主(2010-03-13):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电脑与三菱plc通讯用的编程线是以前买的不过一直都在用这个线,问题是电脑与plc通讯不上,(这根编程线是没有问题的,这点是可以保证的),后来我又换了一根编程线,可以通讯,(这里要说明的是这根编程线是我买国产plc时送的),
有以上是不是可以说明这个plc是国产的呢?我这里很矛盾,希望知道的大侠可以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国产线能连上就证明设备是国产的?好像没这逻辑吧?

楼主:
我也这么想,可是我那根线是好的没有问题,只有那根线国产plc用的那根线可以用
所以疑问

网友B:
编程线内部元件有问题,是否出现了虚接?损坏?断线?等故障。

网友C(2010-06-30):
端口设置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