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3):
如何用三菱FX2N编程软件编一个能运算小数的四则混合运算的程序!,比如有这个公式:(4x+5)*(2x+1)/(3x+1)=y ,怎么编,可以进行小数运算!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楼主:
各位大仙,请赐教啊!!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用浮点运算呀

网友B:
0 LD M0
1 MOV D0 D2
6 MOV D1 D3
11 DEBIN D2 D10
20 DEMUL H4 D10 D20
33 DEMUL H2 D10 D30
46 DEMUL H3 D10 D40
59 OUT M1
60 LD M1
61 DEADD H5 D20 D22
74 DEADD H1 D30 D32
87 DEADD H1 D40 D42
100 DEMUL D22 D32 D50
113 DEDIV D50 D42 D60
126 END
我模拟过了,没问题,假如你要设置X=123.4,那么D0,写入1234,D1写入-1,就行了,D60是输出,也就是你问题中的Y

网友B:
哦,上面不完整,后面应该加个命令DEBCD D60 D62,那么Y=D62*10[D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