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

楼主(2010-03-13):
三菱FXIN-60MT-001怎样与家用电脑连接,需要一根什么线

网友A:
把编程电缆接好就行了

网友B:
要三菱的编程软件跟FX系列的编程电缆

网友C:
简单嘛,看下使用手册就知了噻,多看下书不会错啼。用编程线,可自制或专用。若无RS232接口,就要用USB转RS232的线了。接上后,当然,PLC要接电源,开通PLC电源;然后用三菱编程软件GX,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