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农村电压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0-03-14):
前几天遇到一奇怪事情:农村一家庭作坊,三相电加一零线。用数字式万用表测量,
相电压为220V,线电压为380V,零线对地<直接对地面》电压为160V,
C相对地电压为0V<实际为2V>可以忽略为0V。A,B,两相忘测了。还是测了忘了,反正没记住。
用验电笔测,C相不亮,零线亮。A,B两相亮。
接入0.75KW普通三相电机使用后,没有发现异常,没带电流表,未测电机电流。
自己琢磨了几天也没想明白,身边的朋友也没有想通。
哪位朋友帮忙给解释一下。先谢过。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A:
有可能C相和零线搞反了

网友B:
这么简单,零线断了(接触不良)吧。3相电机用不着零线!!

网友C:
电机电流肯定不正常!

网友D:
应该C相接成零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该C相接成零线了!!
可能性很大,电机接两相也会转的,但是电流过大容易损坏,并且电机的转速应该不正常吧

网友F:
我推测零线接触不好,且C相线圈有碰壳即绝缘不好才有这种现象。不可能缺相运行,要不就烧电机了

网友G:
C相出现了接地短路,致使中性点产生了偏移,中性点对地电位升高,由于是单相接地,电机容量太小,接入电机后,电机照样能够运行,让人觉得问题很怪。

网友H: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应该是变压器的零线接地不好,当这个变压器所带负载有接地的时候形成不了大的接地电流,使接地情况长期存在,这时候别的三相电机正常工作,只是零线用电笔测量成了火线,接地那一相用电笔测量成了零线

网友I:
一点都不奇怪,我见过这样的变压器,就像楼主C相直接地也可以用。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J:
你这是中性点不接地供电系统,你那条所谓的“零线”实际就是中性线。
由于你的C相接地了,所以对地电压为0,所以“零线”(中性线)用试电笔测量发亮。

网友K:
三相电机的控制回路有可能采用220V的单相电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还有一点我没有说明白,这个农村作坊里有单相设备和三相设备,但运转正常,只是不知道电流是否正常。我测量的时候是什么设备都不使用的时候,
我也认为是C相接地了,而零线未接地,是一根中性线。如果是c相接地的话,那从矢量图上看,相电压和线电压正常,那样的话,电流也应该正常,使用电器设备应该不会有问题。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农村要这样使用,一般企业都是中性点接地的,C相接地还是头一次遇见。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L:
呵呵..有可能偷电使用!一般只要不接地就不会有漏电作用!个人认为而已!呵呵!

网友M:
个别农村用电比较乱,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未接地,或是错把C相接地了,对电气运转不影响但安全危害很大。

网友N:
C想接地了 直接检查C相

网友O:
什么怪现象呀,我觉得就是C相和零线搞混了,只是楼主检查的时候没有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什么怪现象呀,我觉得就是C相和零线搞混了,只是楼主检查的时候没有仔细看。

我只是帮忙给人家给安了个设备,其他入户线路是村里电工负责的,我只能检查一下,不能去改动的。
我不认为村里电工是c相和零线搞混了。应该是有意将c相接地的。但不明白其接地的用意。
c相接地,那A/B每个相线对地都是380V。虽然家庭使用单相电,但触电的话,会是380V,相当危险。而且零线对地也有电压,也会造成触电的。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P:
那是因为地线断了,如果你用数字万用表,量得得数是虚的

网友Q:
是变压器的零线接地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变压器的零线接地不好

如果说是接地不好,那为什么c相会对地电压为0v呢?
接地不好,中性点漂移,零线带电,但对c相电压不会影响那么大的。更不会把c相电压拉到0v。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R:
小型的三相电机在不过负载的情况下是可以转动,你的电网C相应该是断线了,如果是接地,系统会短路,家用电器都是220V,电压超出过大会使家用电器烧毁,当公用变压器容量比较大时,三相电流的小不平衡不会影响供电

网友S:
百分之一百是零断了。

网友T(2010-04-14):
C相接反了、

网友U:
我也碰到过这种现象,应该是c相虚接地吧?

网友V:
根据楼主给出的检测结果A-N、b-N、C-N等于220,A-B、A-C、C-B等于380可以判断从供电端的A、B、C、N引线都没问题,我们一般都不会从供电端引接地线到用户端,而是在用户端另外做一个地极,现在用户端出现了C相对地电压几乎为0,那么就肯定C相已经接地了,但地对N又有160的电压,说明N与地之间的电阻较大,如果同该用户一线段的用户都出现这现象就有可能是供电端接地不良,如只是该用户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这个用户的接地不良,C相在供电端接地估计不太可能。

网友Q:
零线接触不好

网友W:
做事不仔细,根本谈不上奇怪现象,既然是奇怪现象,通常指用了所有的方法后,现象仍然不被解释。。。

网友X:
引用 网友S:
百分之一百是零断了。

百分之二百是零线断了。不是零线断了就是我小弟弟断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如果说是接地不好,那为什么c相会对地电压为0v呢?
接地不好,中性点漂移,零线带电,但对c相电压不会影响那么大的。更不会把c相电压拉到0v。

    应该是变压器中性点没接地,那样的系统对地电压用电笔测试是不稳定的,今天c对地零,明天可能是b对地零,不一定是设备真正漏电。哪相对地电阻小就让人以为是零线了。

网友Z:
C相接地短路

网友AA:
可以肯定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AB:
C相接地  造成移相   这台配变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肯定退出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