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系列模拟量问题

楼主(2010-03-14):
求助高手:
本人现做一套三菱Q01系列工程,数字量有12块,32点,模拟量9块,8输入的。现在数字量放在主机架,模拟量放在扩展机架上,用TO/FROM指令做的,对应第一模拟量模块的首地址是X180,第二个模拟量模块首地址是X190,都正常,第三个模拟量模块首地址是X200,问题出来了,转换标志位不接通。一致后面的模块标志位都不接通,无法正常使用,无故障显示,PLC诊断无错,都显示运行状态。
请高手指点。
多谢!

网友A:
第三块地址应是X1A0
下载积分:+2(zyfzxh)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楼上师傅指点,问题已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