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给解答一下?

楼主(2010-03-14):
【asci d400 d206 k4】 请问各位师傅,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我正在看三菱plc连变频器通讯控制,这个好像是把将d400各位转换诚asci码,向d206 低八位分别传送,转换字符数为4,不知道对不对,请麻烦那个师傅给解释下,另外d206是变频器的modbus的地址吗?请问变频器modbus地址是应该哪个?

网友A:
ASCI指令,要和M8161一起使用
如:
当M8161为ON时,为8位形式. 例如: N=4 ,D400= ABCDH 那么: 以D206为首的寄存器为: D206\D207\D208\D209 它们 的低位是: D206=A ;D207= B;D208=C;D209=D
如果M8161为 OFF 时,为16为形 那么他们之间是: D206 的低位为: A 高位是: B . D207的低位是: C ;'高位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