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Q0.0和Q0.1

楼主(2010-03-14):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s7-200继电器输出型的Q0.0和Q0.1可以用作输出脉冲控制伺服或者步进电机吗?是不是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

网友A:
必须是晶体管输出的才可以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