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我电脑怎么装 不了的?

楼主(2010-03-14):
我今天刚装了XP系统,在装GX8.52和7.08时点EnvMEL\SETUP,就会出现下面的界面?
装不上啊

网友A:
你的系统是盗版的吧

网友A:
要正版的联系我,有序列号的
QQ314858522

楼主:
难道是我的系统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系统的原因,
还有可能是安装软件曾经受到过病毒的破坏。

网友C:
初步懷疑電腦中毒引起

网友D:
重装正版系统

网友E(2010-06-16):
你的电脑用的可能是GHOST系统,因这个系统对工控的东西有点不兼容,你可以下载更低版本的GX develop试一下,或许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