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4):
FP-X的,比教其他品牌同系列性能上有那些优弊,那位大侠可以拿三菱,欧姆龙。来比较下吗?

网友A:
我说啊

基恩士的不错
  • 下载积分:+1(zgf889)
  •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B:
    基恩士PLC一般,但他的传感器是世界一流的!!

网友C:
    小型基恩士PLC的体积较小,如果对安装有要求的话应该是个优点,另外对这个机熟悉的人相对少些,所以保密性能也好些吧,松下FPX的话保密性能也是一个优点,另外有一些功能指令有一些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型基恩士PLC的体积较小,如果对安装有要求的话应该是个优点,另外对这个机熟悉的人相对少些,所以保密性能也好些吧,松下FPX的话保密性能也是一个优点,另外有一些功能指令有一些优点。

    正解!说道点子上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松下太少了人用了!使用指令编写时比较复杂,不方便!完全属于日本思维的模式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