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一个AI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0-03-14):
第一次给AI模块331(设置4-20MA输入)加电,为什么无信号时量两端是55mA呢?而接上外接4-20MA信号却是63mA呢?正常吗?在PLC里检测信号是负值呀!请指教!

网友A:
按以下方法检查:
1、是不是每个通道都这样?
2、是,则把模块卸下,用标准的信号源检测好坏,同时要考虑是否接线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选四线制电流信号,结果给选成两线制了。愚昧了!

网友B:
真是的,呵呵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

网友C:
这都能出错啊!!!乱接会坏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