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两台FX1N的编程口能够通信么?(不加232模块)

楼主(2010-03-14):
一台FX1n的编程口和另一台FX1n的编程口,连接后能够通信么?

网友A:
485通讯啊

网友B:
这在三菱称为并联通迅 去下本FX通迅手册来看 里面讲得很详细 做起来很方便
不过要加通迅适配器,也不贵的 两个编程口应该不能通迅吧 等待高手

网友B:
不过要加通迅适配器,也不贵的 两个编程口应该不能通迅吧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