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请问FX系列PLC 的程序上载和写入,不通过编程接口,通过通讯模块可以上载和写入吗?如果可以应该怎样做?

网友A:
可以的,可以用扩展卡的。

网友B:
扩展模块没有试过,用232BD ,直接用FX-232CAB-1这根线(可以自己制作)就能传输程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