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扫描时间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如下图,关于扫描时间的问题:
X001接通后,D100是不是不可能会等于K8,也就是后面的程序将不会执行?
X000接通后,D200就一定会等于K8,后面的程序会执行?

网友A:
请记住2点:
1、内部寄存器会立即更新
2、程序的扫描将从上往下,自左往右。

网友B:
1.程序是否执行,只需看它前面的条件是否满足;
2.D**中的值,要看您的程序是否就这几句?您的END在哪里?
3.就这几行程序来看,X001接通后,D100不等于8,D200等于8 。

网友C:
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满足条件就输出动作!扫描是很快的瞬间。。。响应速度也多少MS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