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5):
分享一下step7 v5.4 sp3的安装所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以前装过几次,这次换了电脑,硬盘就没换,这个硬盘上以前在非系统区存在有step7的安装目录,在这次重装时,不断提示要重启系统再安装,突然想到,会不会是那个目录在作怪,就打包压缩再删除,优化大师清理注册表重启再安装,还是提示要重启,直接点击目录内setup,仍报错,用按钮克星,跳过忽略安装,仍出错.

无奈上网查找相关资料,在站内就找到了个对应的帖子.
地址: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56447&page=1#741668

这次安装成功了,可是当打开时,提示授权管理不正常,再次安装也是同样出错,其中曾怀疑是ghost版的服务,经过N次折腾,无果,无奈中,想到是不是也是这个键值引起呢?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想到就马上动手,备份注册表,查找所有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然后删除,再安装ok!

至此,回头想想,可能就是硬盘上以前那个目录引起出错, 在此, 再次谢谢发那个帖子的 guolibin 兄弟,使我免除重装系统之苦.

啰唆了这么多,不知能不能帮上受此困扰的兄弟.

网友A:
其实如果系统无问题,安装的时候把当初的文件夹改一下名称或者到安装路径选择的时候,选择另外的路径就可以了。你说的情况已经遇到多次了,帮朋友安装过好多电脑了,都是很顺利安装上了。我还奇怪你的怎么安装了SIMATIC Manager,不能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倒是感觉安装WINCC,很啰嗦。打补丁,启动服务。。。。。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网友B:
    wsir123版主居然才遇到这个问题?
    看看cvlsam大师这个帖子: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712278
    这应该是最早的出处咯~~
  • 下载积分:+1(wsir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wsir123版主居然才遇到这个问题?
    看看cvlsam大师这个帖子:
    http://bbs.e10000.cn/a/a.asp?B=302&ID=712278
    这应该是最早的出处咯~~

    哈哈,以前装过N台都没遇到过,这次是GHOST的系统,这个硬盘以前备份过别的电脑的c盘的这个西门子目录。
    当时,相信咱这个论坛上有朋友遇到过此问题,所以我没baidu和google搜索,搜索时第一次没搜到有用的信息,第二次改了关键词才搜到guolibin的帖子。

楼主:
    关闭西门子编程软件后关闭服务和进程:
    sc Stop s7oiehsx
    sc Stop S7TraceServiceX
    sc Stop s7asysvx
    taskkill /f /im s7otbxsx.exe
    taskkill /f /im almsrvx.exe
    taskkill /f /im S7ubTstx.exe
    taskkill /f /im almsrvbubblex.exe

    注意,开启编程软件前要运行下授权管理服务(guochunyi)
    net start almservice
    start /wait net start S7TraceServiceX
    start /wait net start S7asys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