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若三菱fx2n等plc的24V+和com(即24V地)短路,内部开关电源会不会坏?

楼主(2010-03-15):
(无正文)

网友A:
肯定会啦。

网友B:
你可以试试明天把结果告诉我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C:
不会坏,但模块没有电源了

网友D:
有保护功能的,但是并不保证100%的

网友E:
输出没问题,就是不知道输入怎么样?没试过!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F:
为什么要和钱开玩笑.不敢试

网友G:
报硬件故障

网友H:
一般都不会坏,有保护功能的,24V+和com短路时,PLC指示灯会息灭而已,这样的情况我遇到过,当时还以为PLC电源部分坏了,经过检查后,原来是24V+和com线路短路了,分开就搞定!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倒不要去试,我能说一定不会烧坏,

网友I:
我是说;有可能烧PLC

网友J:
我遇见的是面板上的ERR灯闪烁,电源板没有坏!

网友K:
不会。我遇到过

网友L:
恩,我也碰见过类似情况,没有损坏,但估计也会对I/O寿命有影响。

网友M:
按照道理说。plc是个精密的东东,生产厂家会考虑到这点的,因而我说不会坏。但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