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
任我菜

楼主(2010-03-15):
请教下,是这样转换:
LD X0
AND X1
LD M100
AND M101
ORB
OR Y30
AND X2
ADN X3
LD X4
AND X5
OR X6
ANB
OUT Y30
还是这样:
LD X0
AND X1
LD M100
AND M101
ORB
OR Y30
LD X2
AND X3
ANB
LD X4
AND X5
OR X6
ANB
OUT Y30

网友A:
如果是三菱的,那么您的两段程序都错误了~~
LD X0
AND X1
LD M100
AND M101
ORB
OR Y30
AND X2
AND X3
LD X4
ORI X6
ANB
AND X5
OUT Y30
Regards

网友B:
何必写呢,点一下图标不就都转完啦。
任我菜

楼主:
谢谢二楼,是我把图弄错了,应该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在X2这个地方,如果用AND指令,有没有可能会是X2与Y30相串联?
任我菜

楼主:
另外请教下yyhexf,点哪个图标可以把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在GX DEVELOPER中?

网友C:
用Alt+F1键!
任我菜

楼主:
谢谢楼上版主,解决了。谢谢各位。
梯形图转换成指令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