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951显示日文,怎么改成显示中文?

楼主(2010-03-15):
我有一个三菱A951的触摸屏,显示日文,怎么改成显示中文?或者显示英文也可以,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屏可以设置为日文和英文。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过,屏可以设置为日文和英文。
我想也是可以设置显示日文和中文,但是鼓捣了半天没找到在哪里设置的,请一楼兄弟说的详细一些,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