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高手进来一下,请问............

楼主(2010-03-15):
三菱FX2N-48MR故障 :
1、CPU‧E红灯闪亮。
2、RUN绿灯不亮。
3、POWER绿灯亮。
4、可与PC通信,如果清除PLC内存程序后CUP‧E红灯灭,但将内部开关置于RUN位置时CUP‧E红灯又亮且RUN绿灯始终不亮。
5、程序可以上下载,但有时候会出现错误。下载程序不完整。

网友A:
问题就在程序本身。
你将里面的程序全部清掉就会没事的。

网友B:
估计程序有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电池没电了,以前也遇到过这个同样的问题。更换电池就解决了。建议将里面的程序全部清掉在从写吧。

在东莞市

楼主:
电池测过了3.8V呀。

网友D:
连接上手持编程器,看看上面的故障代码什么,这样就能较准确判断出是什么性质的故障。

楼主(2010-05-27):
故障排除了。是CUP电路板上的穿孔断了,本人用飞线的方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