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关于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帮帮忙!!!高速运转的部件怎样实现计数的准确性???

网友A:
用什么控制的呀,PLC有高速计数器可以用,如果不是买个单独的高速计数器也可以,实在是速度太快,就用模拟的。

网友B:
采用编码器吧

网友C:
用OMRON编码器呗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D:
用高速记数!

楼主:
多谢各位费心

网友E: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或者编码器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