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0-03-15):
想请教一下各位,在家里的220V怎样可以运行三相380V的变频器啊,小弟想在家里学习,要怎么做啊?

网友A:
加一个220/380的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找个既可输入三相380V又可接单相220V的,我弄了个台达的。

网友C:
请看关键词“家用电”、““三相电机”
220/380的变压器???
不过现在好多品牌的变频器(不过都是小功率)
单相220和三相380都可以用

网友D:
220/380变压器不行的!变出来的都单相电压,相位角,矢量差都不一样!电压会不稳定,对于三相用电器一定不行!就算行,也存在不安全因素!

网友E:
一般小功率变频器,220/380都可能用呀~直接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A:
屏蔽缺相报警,接两相380V的电源,驱动空载电机还是可以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