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24XP CN通讯接口扩展问题

楼主(2010-03-15):
各位工控高手:
我有一台设备自控系统是由:PLC S7-224XP CN +SIMATIC TP177A + SMATIC TP177A 构成,两个TP分别占住了S7-200 CPU的
Port0和Port1通讯口,我现在想在线监控程序没有通讯口,我可以通过EM277模块来连接编程PC吗?
如果可以的话,EM277模块插入PLC S7-224XP CN 要做哪些方面设置?谢谢!

Email: hfzwz@qq.com

网友A:
如果你担心设置的话,还不如使用EM277与其中的一个TP177A通讯,空出来的通讯口与PC通讯。

楼主:
请教上面高工:
PLC S7-224XP CN后面扩展了模块:EM233+EM233+EM232+EM232+EM232+EM231
我的EM277可以直接插入最后EM231的接口,把TP线挪过来就行了吗?
这台设备是我半路接手,我感到设计不合理。

Email: hfzwz@qq.com

网友B:
PLC与屏改为通过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与屏改为通过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连接~
您好!我想知道“通过带编程口的总线接头”是不是PROFIBUS-DP那种连接器?可是我现在的HMI与PLC是3,5,8(D型口)连接,而PROFIBUS-DP是2线连接。
您能告诉我具体接头型号吗?

Email: hfzwz@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