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的问题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0-03-16):
请问各位大侠,问题是设备上的松下伺服电机就是由松下的伺服控制器控制,但是在自动动作或者手动的过程中在停止的瞬间会抖动,就好像是惯性比较大的一样,这情况主要是跟伺服控制器上的哪些参数有关系呢?
跟机械刚性的设定及自动增益调整的运行模式有关系吗?还是说跟加减速的时间有关系? 谢谢

网友A:
刚性要加强一下 参数21 加1 直至你要的效果
这个参数改好以后要保存才能生效哦
不明白的地方再联系
松下伺服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