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西门子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用了一款西门子的时间继电器(3RP1540-1AB31),发现一个问题,在不通电的情况下,触点常闭变为了常开,常开变为了常闭,更奇怪的是放一段时间后又好了,不只一个有问题,是很多。拿给厂家检查后,厂家却说没有问题。但拿回来后,问题依然存在,请教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时间继电器不一定是有问题,看看工况如何?有没有用在设备上试试!

楼主:
试过了,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接上电试,它不会动作。但放一晚上后,又发现好了,太邪门了。

网友A:
不太明白你意思,你是说通电没问题,不通电放一晚又好起来了....

网友B:
可能是你使用的时间继电器所谓的闭点是不工作时的状态
当时间继电器上电时自然开点就变成了闭点,当延时时间到了以后内部的继电器的自然闭点就变成了开点,你搞清了没有啊!
现在有好多的时间继电器都是这样的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优点就是延长时间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你可以自己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