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的选择

楼主(2010-03-16):
各位大侠,我这有一台两个30kW的电机的设备,应该要选多大的导线,单个电机又应该多大的线。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按计算公式P=根式3UI功率因素(找不到符号,用文字表达)估算,功率因素取0.82计算,最少要10平方多股铜芯线!按经济的角度考虑,可以用6平方单股铜芯线!

网友B:
两台30KM的电机如果长期运作话,又考虑到现在导线都达不到国标,总导线至少要用25MM的铜导线,至于一台也至少用10平方!

网友C:
安全起见。
单台电机选用16平方以上电缆。
总机选用35平方以上电缆。

网友D:
三相30KW换成电流负载的话大概60A左右,我们导线的选择在不考虑外界环境等等不良的情况下,一般是按1平方负载8A电流来选择,所以楼主的单台电机应该是6平米以上的电缆为佳。越大当然没有问题,只是价格就贵了。

网友E:
总机选用25平方电线
单台电机直接启动用16平方,星三角启动用10平方.

网友F:
考虑电机启动电流大和以后避免发热,由于电机处电缆要穿管敷设,加上环境温度的影响,建议单台采用25mm2的铜芯电缆为宜。两台共用的主电缆应该选95mm2的铜芯电缆。

网友G:
单机16平方,总机35平方足够了!如果工况差的可往上加大点。

网友H:
6mm就可以,最好用10MM比较保险

网友I:
看你的电机到电源有多远,距离近10平方就可以了(单台),远的话就加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