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数值转换 急用!

楼主(2010-03-16):
西门子S7-300的数值转换指令 3位BCD码转换成为16位整数 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A:
你用模拟器试试不就清楚了
没有模拟器那怎么办?

网友B:
BCDH: MOV B,#10H ;分离十位和个位
DIV AB
MOV R4,B ;暂存个位
MOV B,#10 ;将十位转换成十六进制
MUL AB
ADD A,R4 ;按十六进制加上个位
RET
请区分单片机和PLC的程序差异

网友C(2010-04-30):
L #XX
BTI
T #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