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USB/PPI+编程电无法通迅

楼主(2010-03-16):
显示“错误:端口无法打开或正由另一个应用程序使用”
我看过设备管理器,端口和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显示驱动安装正常。
请高手详细告知检查办法,非常感谢!
我用的PLC是214-1BD23-0XB8

网友A:
PG/PC端口中选择PC/PPI Cable。波特率一般是9.6K,如果不是再改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PC端口中选择PC/PPI Cable。波特率一般是9.6K,如果不是再改之~
我的PG/PC选项里没有PC/PPI Cable.是为什么,是不是因我安了其它软件,冲突了,怎样解决

网友B:
PC-MPI是和S7-300/400通讯的,不是针对S7-200的。针对S7-200的要选择下图的划红线的。

网友C:
首先安装一个USB转串口的程序,因电脑而异,有的驱动不行,用PPI和电脑通信的话,用的是9600,你要知道PLC上有两个485端口,每个端口的地址不一样,可能他们的通信的波特率可能是一样9600,也可能有是187.5的所以你得注意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通过你们的帮助,我已解决了问题,在次表示十二万分的感谢!!!
同时感谢的还有“工控人家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