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16):
刚学PLC,请高手帮忙,这段指令 [> K0 D200] [MOV K0 D20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看看手册就明白了,前面一个指令是当D200小于0时接通,后面一个是将0传到D200,也就是所说的初始化。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刚开始学习要多看看手册!多熟悉一下指令,有问题加我QQ,我帮你,491576510

网友C:
D200 的数据大于0,将0传送给D20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