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中如何输入小数的问题

楼主(2010-03-16):
各位兄弟:
小弟因为初学触摸屏,需要使用威纶通的触摸屏设定PLc中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如0.4KPA的气压,不知如何设定,请各位兄弟清理相助.

网友A:
你设定整数进去,在plc里变成小数就行了,屏幕里显示可以调节个小数点在哪各位都可以的。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B:
实数运算你不会么???
数学知识啊!
大哥?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自己多试几次就明白了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D:
题目与内容不符。
如果要进行小数运算。那就要在触摸屏中输入整数将此整数在PLC中做浮点数(小数)运算即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

网友E:
很简单,在触摸屏上面主要是显示,
这需要你选择合适的键盘(带小数点的),或者建立自己的个性键盘(可以使用ASCII字符来实现)。
关于PLC数据,首先你要保证二者的数据类型相同
再就是对数据予以转换,当然数据的转换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请教5楼兄弟:
能否用简单程序演示一下数据如何转换的,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F:
"设定PLc中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如0.4KPA的气压"?
可以适用宏指令!就是你在选择的键盘上设置0.4,同时在你的屏幕上显示0.4KPA,但是在宏指令程序中进行转化(可能用到简单的数学运算,如m*x+n等等),转成PLC中的数据格式,再传到PLC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