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速度模式控制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0-03-16):
公司有两台台达的伺服电机,一个400W一个750W,控制系统是西门子的802C数控系统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只要伺服一使能,马达就会自动缓缓旋转,
伺服驱动器使用的是速度控制模式,接线参照说明书,检查过N次,都没错,
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否还有什么其他参数需要设置的?
伺服驱动器我只是改变控制模式,其他参数没有调整,
请问各位老大,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试试零钳位

网友B:
你有没有打开它的内部开关呢,没有的话就把P2-10里面的参数为101改为1。。。。。

网友C:
可能把参数调成内部速度控制方式了。。。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

楼主:
谢谢各位了,嘿嘿,这几天忙着调试,都没空来论坛回复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
是零钳位没设置好,
现在设备程序已经调试完毕了,
谢谢各位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D:
请问什么是零钳位? 怎么设置的?

网友E(2010-07-01):
实践经验很重要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