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菜鸟求助欧姆龙用法

楼主(2010-03-16):
ld 0.01
or 20.00
and not 0.04
out 20.00
它这里面的20.00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了CP1H的资料还是没有搞明白,

网友A:
通道20的第0位。
Regards

网友B:
每个通道都有16个位 即0---15

网友C:
是PLC的内部点。

网友D:
PLC内部辅助继电器

网友E:
20.00是这个意思:
20表示I/O内存区的字地址,一个字有16个位,00表示位地址是00。加起来就是表示第20号I/O通道第0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