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PLC疑难问题?

楼主(2010-03-16):
我有一个FX-48MR 的PLc,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从PLC直接导出的程序不做任何修改也无法导入,我用检查程序发现有很多错误(而且这些错误的地址都是在end语句后面的,从软件里看不出来),后来我新建了一个文件,把程序前面没有错误的语句复制过来,再进行检查程序和导入PLC操作,没有提示任何错误,但是我发现我写入程序后,PLC里面的程序还是原来的老程序,没有改变,不知道咋么回事,不知道三菱的PLC在导入程序之前是不是先要把PLC里程序清空的,

网友A:
实验室是Q系列的三菱 它在写入时得先将PLC复一下位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怎么个复位啊,我就是在stop的位置写入程序的,然后再开到润run的位置的,真是很奇怪的,不过这个型号是很老的型号了,三菱客服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程序重新写入后,PLC能正常运行吗(虽然END后还有程序)?
我好像记得用FXGP编程时,允许END后还有程序;用手编时,可能也可以。

楼主:
PLC是能够运行的,就是导出的程序用检查错误功能可以查到许多错误的,但是都是在end语句后面的,都是看不到的

网友C:
传来在家看看啦、

网友B:
PLC能够正确运行,则end语句后面的 错误,可不管他。

网友B:
可能,写入程序时,只是进行覆盖,没有被覆盖的(没有新程序的部分),就保持原样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FX-48MR这个型号的PLC坏了,谁有这个资料啊,或是相关介绍。这个PLC上没有那种可以切换“运行”和“停止”的开关,只有一个端子上“run”,在24V和这个“run”端子有一个开关,

网友D:
先把PLC的内存给清掉,不知道你用GX DEVELOP能不能连上,能连上,这样做,点“在线”-“清除PLC内存”

楼主:
我现在换了一个一样型号的PLC,但是原先有一个扩展的输入模块现在没用了,就是输入端的开关变化无法在PLC内部反应出来,真是麻烦啊,程序里面好像也没有这个硬件设置的啊。就是用GX DEVELOP联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