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对空气开关的技术性选择

楼主(2010-03-16):
急求对空气开关的技术性选择,一般电机的空气开关的选择怎么选择啊;还有空气开关的瞬时耐冲击电流是开关额定电流的多少倍啊,还有多大的电机不能用空气开关直接启动啊?请有经验的师父能给我解答一下啊

网友A:
1、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压≥被控网路的额定电压;
2、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自动空气开关的一次脱扣电流按12倍自动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整定;
4、自动空气开关的最大允许断开电流要大于电动机三相短路时的最大短路电流。
电机最好不要用空气开关控制启动,自动空气开关不能进行频繁操作,电机控制最好用接触器加热继电器控制启停,自动空气开关只作为保护使用。一般接触器和热继电器都会组合在一起,应用很方便。

楼主:
如果15KW的电机用32A的空气开关直接启动;会不会爆炸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15KW的电机用32A的空气开关直接启动;会不会爆炸啊
15kw需要降压起动,空气开关要选电机额定电流的2---2.5倍的D型开关

网友C:
15KW的电机启动,32A的空开在启动中应该经常跳的,选40A的应该可以的。当然最好加接触器。

网友D:
楼上的说了不少了!补充下,可以用星三角降压起动或者用串降压电阻起动!更重要的是电机的接触器和空开都要选择施耐德等中高档牌子才行!我们厂试过用便宜的国产杂牌子,经常故障更换!毕竟一分钱还是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