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MT506L的工程反编译

楼主(2010-03-16):
求助:怎么样将EVIEW的MT506L的工程反编译,由eob格式反编译为epj格式.
下载积分:+1(笑脸)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smlx)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8058)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楼主hgq于2010-03-16 20:54发表的 求助:如何将MT506L的工程反编译 :
求助:怎么样将EVIEW的MT506L的工程反编译,由eob格式反编译为epj格式.
运行EasyBuilder,会弹出一个新建工程窗口,然后点取消,你会看到菜单栏上有一个工具,点开后选择反编译,找到你要编译的文件,点反编译就可以了,如果是EVIEW的工程请用2.6.1的软件版本,不要混用,以免出现####号的情况
下载积分:+2(hgq) 热心助人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B:
顶上楼主的说法 支持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复,我的正是EVIEW的,用的也是2.6.1的软件版本,原来是要在打开工程之前才会有这个选项,谢谢了!

网友C(2011-01-19):
运行EasyBuilder,会弹出一个新建工程窗口,然后点取消,你会看到菜单栏上有一个工具,点开后选择反编译,找到你要编译的文件,点反编译就可以了,如果是EVIEW的工程请用2.6.1的软件版本,不要混用,以免出现####号的情况
干到老,学到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