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3与三菱FX—PLC的通信

楼主(2010-03-16):
大家好!我用组态王6.53与三菱FX—PLC连接,用组态王的画面开关能控制FX PLC的开关量,进行读写操作,但是不能用画面的输入输出域进行数据(字元件如D1,D2 等)的读写操作,不知为何?请高手指正!

网友A(2010-04-18):
谁说不行的,我用了好多都可以的,可能是变量数据类型不对,你改变一下试试。

网友A:
还有你的通信方式是什么232还是485

网友B:
我也想要份组态软件
zqb5250@163.com

网友C:
你的数据类型可能错了,好像用unit才可以吧。我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就解决呢,你试试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D(2010-06-17):
能否把软件共享一下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演示版的,有破解的没?
lnsyjinxin@163.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否把软件共享一下啊!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用的都是演示版的,有破解的没?
lnsyjinxin@163.com
好像没有找到6.53的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