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编好的梯形图放到WORD文档里?

楼主(2010-03-16):
本人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需要将CX-P里编写好的梯形图,文本方式输出到WORD文档里,不知如何操作,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截图,用插入图片的方法。

网友B:
可以打印出来再扫描一下插到文档中区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最后一招,更麻烦。就是自己用WORD自带的线条画出来

网友C:
打印机选择OFFICE组件所带的,输出为图片格式,然后插入WORD文档试试。

网友D:
楼主是要梯形图还是指令码?

网友E:
用截屏软件截下来再贴上去就行了,红蜻蜓不错

网友F:
就用QQ聊天截图就可以

网友G(2010-04-19):
没记错的话OFFICE里是有一个软件能截图下来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我之前做实验时用过,百度一下就有了

网友H:
转为PDF格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