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高速脉冲输出

楼主(2010-03-17):
三菱FX2NPLC,Y0和Y1作高速脉冲输出后.同一个COM的Y2,Y3还能用作普通的数字量输出吗?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这一组的COM要接到伺服驱动器的COM去.

网友A:
三菱PLC内部已经定义了高速输出的输出点,它们的COM口应该是单独的

网友B:
三菱PLC内部已经定义了高速输出的输出点,它们的COM口是单独的,但是可以用作普通数字量的输出,因为往伺服器接时,要把所有输出的COM短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