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 四轴控制问题

楼主(2010-03-17):
请教各位高手 四轴控制问题
采用一个20GM和PLC FX2N-64MT能够完成吗?
还是要采用两个20GM和PLC FX2N-64MT完成?

网友A:
我用四轴控制伺服的话是用FX3U的,带一个定位模块1PG的。

楼主:
采用FX2N不能完成吗?
具体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FX2N没有轴控指令,同时也没有高速脉冲输出点,所以你一定要用2N的话就必须加轴控器,或者4个1PG或者2个20GM。
FX3U是有轴控指令和3个高速脉冲点的,所以如果用3U的话就只要加1个1PG,实现简单定位。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QD75D4 QD75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