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变频器带动设备速度不稳定

楼主(2010-03-18):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A540-11KW的变频器在带动设备时给定的频率和监视窗显示的频率都没有变化但转速度不稳定,当速度速度慢下时电流也会减小,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
Dengjiuhe

网友A:
恢复到出厂设置后设定试试,

楼主:
试过了,还是一样
Dengjiuhe

网友B:
把你的变频器调到诊断模式,对照手册查一下故障。可能是变频器增益没有调整好。

网友C:
速度慢,电流变小,是正常的,你频率不变的情况下,速度不稳定,我想知道是实际速度不稳定,还是显示速度不稳定,不稳定有多少,有点微动是正常的,连闭环控制的伺服都有这个问题,何况是不带反馈,开环控制的变频呢

网友C:
如果命令频率不变,速度变化太大,建议脱开负载,试试,如果还是这样,那换个变频试哈,看是电机问题,还是变频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Dengjiuhe
变频器带动设备速度不稳定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