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18):
安装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8.52 怎么老是出错呀
错误如下:
Media Name: data
Component:  Gppw  Excuet  Comp
File Group:   Program  File
......
Error number:   -119

请教高手怎么回事呀

是不是下面的原因
一部分GOST还原安装的Windows-xp 很可能不支持GX Developer 8 ,因为这种XP的制作者省去了里面的很多系统文件,导致不支持。

而正版的XP,或者硬安装的盗版XP,还有另外一部分GOST还原安装的Windows-xp 可以支持

VIST正版系统经测试,可以正常运行编程和仿真,但不能使用Q的模块设置软件

网友A:
那你是那种XP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