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输入输出模块后地址怎么定

楼主(2010-03-18):
比如我的PLC S7--200 CPU224 则主机IO点数为14/10 即输入14个点 输出10个点 地址分别I0.0---I1.5 Q0.0----Q1.1
如果我加了4点入8点出的IO模块 ,那么 这个模块的输入输出 地址分别为多少呢
下载积分:+1(gang.liu9)

网友A:
因为你本体上的输入为14点,所以占用的输入地址为IB0,IB1,因此,当你添加了新模块后,它的地址就从IB2开始,如果新添加的输入大于8点,那么就是IB2,IB3,对于输出也是如此顺延。
依据你目前的状况,本体上地址为IB0~IB1,扩展为IB2,本体上QB0~QB1,扩展为QB2
Rega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