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FX1N-60M输出点不亮 是PLC的硬件坏了吗?

楼主(2010-03-18):
三菱FX1N-60M输出点不亮 确定程序没问题 外部电路没问题 是PLC的硬件坏了吗?

网友A:
是某个点不亮,还是全部都不亮?如果某个点不亮的话可能是该点的继电器坏了。如果是全部都不亮的话,可能M8034被置位为ON,请检查一下。

网友B:
PLC硬件一般没问题,可能是程序或外围硬件有问题,如在苏州,你加QQ6395435,我帮你看看
QQ:6395435

楼主:
是某个点不亮。如果是继电器不好的话,那那个点的灯因该要亮啊!我程序里替换了个点就好了

网友C:
不是整一片都没有亮,,就是输出端口有个小电容坏了,,更换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