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计算机联网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单位有十几台电脑,现在经理打算将这些电脑连成一个局域网,请问好接么?是不每台计算机需要两块网卡,网线用一头用568A另一头是不568B的接法,另外网关如何设定,请明人指点谢过。

网友A:
买一个多口的路由器就可已了

楼主:
可以互相通信么

网友B:
路由器加交换器!通常有一台做主机。在路由器上设置网关,IP地址等信息!在各台电脑上设置网络连接等!